[求助] 为什么vcs path coverage 需要加lca

楼主(2010-02-28):
求教高手,在使用vcs做代码覆盖率的时候,为什么在做path覆盖率时,需要另外加入-lca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我使用的是VCS 2008.9版本

网友:
没用过VCS的代码覆盖率功能,我们一般用modelsim做。

网友:
这个还没有研究,我们一般都不做path的,只看几个基本的

网友(2010-03-30):
是因为VCS 2008.9版本在做覆盖率的时候,是一种license受限的功能。
加上-lca就行了。

网友:
可以查一下VCS的帮助文档。应该能查到。

网友:
limited custom available. Synopsys的一些功能处于试用期,只有有限的客户可以使用,需要特别的license。

网友(2011-06-21):
我也在学习 VCS,用SystemVerilog

网友(2015-01-16):
回复 网友A: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