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老烧器件

楼主(2010-02-28):
最近开始接触电源,偏向系统,最近老是烧毁开关管,原因又难以查处,我该何去何从

网友:
一般原理分析,加开关应力分析。

网友:
过流或过压是长见问题

网友:
加足够的去耦电容,防止电压抖动太大。

网友(2010-04-20):
一般都是过流过压

网友(2010-06-13):
模拟的基本功太差!!! 1# chengjy

网友:
DC-bus电压先不要加,看驱动信号如何。

网友:
反馈信号也可以用信号源模拟

网友:
MOST 管Gate极很容易被击穿,如果VGS 过大也会烧掉

网友:
VGS到20V以上才会烧管子,这个烧法比较少。

网友:
Vgs也会烧.如果驱动设计不合理的话.下拉太快了会烧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