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vm factory

楼主(2010-02-28):
I see there is ovm_factory, anyone have idea why OVM need this and when to use?

网友:
In my mind, I think ovm_factory is a mechanism for doing some automatic management of the test work. You can use it make the verification so easily. You can find some document about this mechanism over net. A book named OVM cookbook maybe answer your question

网友(2011-02-24):
Factory 的应用是怎样的?
是不是通过命令行调用时,提供不同的参数,以实现生成不同的 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