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综合

楼主(2010-03-01):
对于各种各样的综合工具像dc,synplicity,quartus,xst, 代码综合之后变成什么样的电路都各不相同么,比如说if...else, case什么的,还是说基本的都一样,如果不同的话,都有说明的文档么,请各位达人指教指教。。。

网友:
if…else有优先级的问题,case就是选择器。
具体的电路可以在综合之后的RTL视图中看到,我没有去比较过。
感觉应该差不太大吧,可能比较复杂的电路会有些差别。

另外现在的综合工具已经做的很好了,综合出来的电路一般不会有太多冗余,
工程师可以专注于功能的实现了,当然,代码风格还是要注意的。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数字系统设计》这本书,上面有详答,国外教材。

一般来说if....else 出来的是优先编码器

case 出来的是编码器,没有优先级的

网友:
并行串行之分,不一样

网友:
不同综合工具综合出来的具体电路时不一样的吧。

网友:
不同工具的综合引擎有所不同,综合出的电路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基本结构应该是差不多的。比如综合一个分频器,基本电路结构应该都一样,可能在插入的buffer等细节上各个工具的计算不同可能会导致结果的细微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