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与win7系统兼容么?(已解决)

楼主(2010-03-01):
前些天买了个笔记本x200,结果安装matlab R2006b时候,到输入PLP后就没有反应了。可是这个3CD的matlab 2006我在XP的系统里面是安装成功的。反复尝试其它PLP后还是不行。
于是想了其它办法,去下云端版的matlab 2006,不需要安装,只要解压又可以运行的,结果在pc机XP上试了一下,可以运行。但是装到笔记本上,先是解压到一半就出错,又试了试,解压成功了,但是运行matlab时候报java的错误,郁闷的不行了!
那位兄弟有在win7上安装的经验,指点一下小弟啦
谢谢啦

小弟最近找到一个解决方法,用云端版的matlab2009a,可以在win7上运行的
不需要安装,只要解压即可。云端平台是将已安装的软件打包移植到自己的电脑上,就不用安装啦,^_^,不是给云端做广告哦。
大家可以到电驴上找到资源

网友:
不兼容。不过可以解决,方法如下:右击matlab图标,有一个属性,将兼容性选项改为vista的即可;以后启动时,右击选“还原原来版本”,其中可以改兼容性为vista。这样就可以在win7下运行了

网友:
前面的不兼容我试过了,可能不能用7版的吧

网友:
不要用Win7的Aero桌面,改为Window经典桌面安装。

网友:
可以尝试下2009b,就是大了点

网友:
我一直在win7下用matlab2009a,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
我的可以兼容6666666

网友(2010-04-18):
我也在win7下用matlab,兼容性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