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用过MAX7450的进来帮帮忙啊

楼主(2010-03-01):
最进在做视频切换的时候,对视频信号的前端处理用了MAX7450 主要用到它的钳位,和监测功能,原理图设计如下
问题是 在它的输出脚出来的视频信号 经过测试DG,DP都部能达标。希望高手能帮我设计下后面的 DG DP调节电路 。或者怎么样才能使DG DP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呢小弟不胜感激 邮箱yuanhoumin@163.com

楼主:
大侠帮忙

楼主:
大侠帮忙 急

楼主:
大侠们拉·~

网友:
为什么需要后级调整DP,DG呢,我觉得不需要

楼主:
我几乎是按着评估板来PCB布局的,但是从输出脚出来的视屏信号幅度和亮度都有些失真

网友:
从指标看,芯片本身的DG,DP指标应该在1以内的,对比输入;不是这样的结果说明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因为我第一次用MAX7450,所以对此抱有怀疑,看过老外一进口产品 用的 EL4093,指标就好。但是局限于电路板的原因画不下,所以能不能找个替代品,要求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
系统干啥用的?

楼主:
一个8X8的视频矩阵切换器,我的布局给你看一下

网友:
模拟矩阵前级可以不加处理,输出加一级缓冲即可

楼主:
我要对视频信号进行箝位,你是说信号前端直接进入PFGA  只需要在后端加一级缓冲? 但是信号没处理啊

网友:
模拟矩阵开关输入端电压宽度很大,一般前级不需要特别处理,只要幅度和驱动能力满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