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工艺中的MOS管n18,n33,n50用法区别

楼主(2010-03-01):
SMIC0.18工艺中的MOS管n18,n33,n50用法区别?
电源是1.8V就用n18,电源是3.3V就用n33,电源是5V就用n50,对吗?

网友:
基本理解正确,的确是电压类型不同

楼主:
楼上能说的具体些吗?万分感谢

网友:
smic的文档

网友:
就是指MOS管的最高工作电压
相应的会有阈值、vi特性的区别,详见文档

网友:
我也借道问下,为什么rf_mosfet里的管子最大只能设置width到10um呢?

网友:
阈值电压也不同吧

网友:
没有PKD文档吗?

网友(2010-04-21):
它们的阈值电压有什么不同?麻烦解释下。。例如n18..nnt18..nmvt18

网友(2011-04-02):
^_^hehe 不知道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3-01-31):
就是按照电源电压分类的,想知道VTH,可以看库文件

网友(2016-05-30):
请问这smic18mmrf的这几种MOS管是什么意思?
n18 n33 nmvt18 nmvt33 nnt18 nnt33

smic

s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