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知道10uF铝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多大?去哪里能查到?

楼主(2010-03-01):
用在LDO的输出上,买到了电容,但是怎么能知道它的ESR呢?
哪都查不到,苦恼中。。。

网友:
测其阻抗,实部为电阻,虚部为电容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skyenew的帮助

能说的再详细些么,怎么测阻抗?用什么测?

谢谢:)

楼主:
Where can I get the loss tangent? Thanks!
2# ntzhaijj

网友:
可以用个示波器,测其在nS级的短路电流

也可以这么估算:50uF对应1欧姆,那10uf则对应5欧姆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铝电解电容的参数

网友:
看看相关datasheet
大厂的应该都有相应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