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手请教如何学FPGA

楼主(2010-03-01):
学FPGA是重在学FPGA的结构,还是硬件描述语言,还是数字电路?
是不是搞通一个公司的FPGA就基本把FPGA学会了?

网友:
重点是学习如何用硬件描述语言将所要实现的功能描述出来,并在对应的FPGA器件上工作。
所以需要学的很多~~
建议从一个简单的工程开始,就像c语言里的"hello world",这样就能搞清楚逻辑是干什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