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给I/o供电PAD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0-03-01):
我们用的.18tsmc的库,关于信号PAd的说明比较详细,而用于给信号PAd供电的PAd说明不那么具体。敢问有哪位用过的达人,在网表中如何将其例化、调用?

网友:
I also want to know.

网友:
下面的格式:
pad_name 例化名字 ();

PVDD1W pad_to_io_powe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如用库中的PVDD2DGZ供电PAD,其上有一个Pin(VDDPST)
PVDD2DGZ     IO_VDD  (.VDDPST()) ,这样调用的话Calibre中的LVS过不去。

网友:
PVDD2DGZ没有面向core 出pin吧, 它只是给I/O 的post-driver 供电, 所以:
PVDD2DGZ IO_VDD ();
4# figoxl1011

楼主:
回复 网友B:

PVDD2DGZ 是没有面向CORe的pin,但是文档上说它还是有PIn的就是vddpst。所以我是如上那么调用的。您这种方法,我试试。您以前这么用过?

网友:
PVSS1DGZ pvss1 (VSS);
  PVSS1DGZ pvss2 (VSS);
  PVDD1DGZ pvdd1 (VDD);
  PVDD1DGZ pvdd2 (VDD);
  PVSS2DGZ pdvss1 ( );
  PVSS2DGZ pdvss2 ( );
  PVDD2DGZ pdvdd1 ( );
  PVDD2DGZ pdvdd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