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Quartus中手动调整布局布线

楼主(2010-03-01):
小弟最近在研究Quartus的布局布线。因为我们的工程最后的时序较难收敛,所以考虑是否可以类似于asic那样手动调整FPGA的布局布线。

不知道哪位大侠对这么比较了解的?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1-05-05):
可以,但是要手动布线很复杂,你可以看到quartus的布线工具,找资料看一下

网友:
其实,我想问一下楼主,FPGA怎么样才算时序收敛?菜鸟问题,莫笑。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们经常遇到,实话说,FPGA确实可以通过手工布局布线来提高关键路劲的时序,或者试试对关键模块单独综合并减少fanout的值。
但是实际效果可能一般,而且每次修改rtl代码都需要修修时序,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可以就修改代码,如果不行,考虑降频跑吧。。。

网友:
对于FPGA我们通常会约束一个时钟,如果布局布线的结果timing report没有Error那就算是收敛了。

另外对于楼主的问题,可以考虑将约束时钟适当的提高一点,或者降低一点试试看,同时跑多个版本,种子设置成不一样,也许能通过

网友(2011-12-06):
首先分析时序分析通不过的原因,是单元延时太大造成的,还是连线延时造成的,然后,在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如果是前者,可以采用一些设计技巧,改善时序,例如pipeline、串并转换等等方法;如果是后者,一方面可以加强约束试试,或者采用一些设计技巧,例如寄存器赋值等,减小连线延时

网友:
具体修改某个特定的寄存器或者线恐怕太复杂了,可以尝试利用logiclock功能在模块层面进行调整。

网友(2016-01-08):
我也在寻找答案啊

网友(2016-11-01):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