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中如何设置wire load model为0?

楼主(2010-03-01):
命令中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lib,但库和名字好像都没有,兄弟们这个一般怎么做的?

楼主:
用传统wire load model的模式已经不管用了。

网友:
这个应该在工艺库里有定义,如果你没有这个库的话连综合都没法做还设置啥wire_load_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