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pick up ring 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0-03-01):
是MOS管的衬底环吗?

网友:
顾名思义,收集环,对于NMOS是p tap,对于PMOS是n tap

网友:
请问pickup ring的功用是什么?

网友:
pick up是将……引出的意思
看具体是什么样的,常见的环是用于RFMOS隔离衬底噪声的
或者是作一个环形注入形成欧姆接触,然后将某端(比如衬底)接出

网友(2011-03-14):
我觉得主要目的还是防止LATCH_UP

网友:
Pickup ring:
A ring of contacts in diffusion, in order to pick up the power supply or ground level.
The pickup ring is to evenly distribute the potential to the P-substrate or the N-well.

网友:
主要用于噪声隔离,防止latch-up

网友A:
请大家参照6楼的E文,pick up是给器件(或者模块)提供power&ground的。并且要求均匀分布。用来隔离、防止latch-up等的专门的ring一般称为guardring。

网友(2013-12-08):
长知识了

网友:
其实有很多叫法
isolation ring
guard ring
pick-up ring
主要都是n type接高电位
p type接地点为
1. 控制局部基底电位,保持mos管阀值电压统一,使diff pair match up
2. 吸收自由流动hole和e.减小噪声,控制EMI
3. 防止latch-up效应
4. 对于功率管,有效保护周围电路

网友(2016-04-01):
回复 网友A:

    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nvar,里面是p+aa型 s/d,以及相应的Gate端。外面围了一圈pickup ring (n+aa)。这三个端要接电压的话,如何接呢”?

网友(2022-12-31):
引用 网友A:
请大家参照6楼的E文,pick up是给器件(或者模块)提供power&ground的。并且要求均匀分布。用来隔离、防止l ...

我看TSMC手册是出现在第九章得啊!应该是防止Latch_up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