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lectrical fuse design 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0-03-01):
electrical fuse design 是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
工艺总会有偏差,有可能你的设计不能容忍这些偏差;
所以用fuse的设计来进行调整设计,选择开和断的组合来调整

网友:
有些工艺还用这种技术作ROM

网友:
这东西可能会带来yield的问题,csmc的一个技术副总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