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免费下载文献,求助文献中传递函数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0-03-01):
好多文献中的传递函数都是直接给出结果,大家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么?
看那么复杂的公式,头大。。。

难道是用KCL,KVL来推导小信号模型??
太复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免费的啊,我设置了 0 信元啊
你下的时候要信元么?

网友:
上当了,下载还是扣除5信元!文章是K.N.Leung的DFC补偿的论文。传递函数就是用KCL、KVL列等式再推导出来的,只是推导过程是想办法简化参数,甚至有些简化很牵强。你可以看看格雷的经典教材《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中有关嵌入式米勒补偿结构的公式推导过程,相信会有收获

网友:
直接给你说了: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中文版第四版,616页,嵌套式密勒补偿那一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 不过我不知道要收信元。。。
如果扣了你的 很抱歉。
等以后你发贴 我多支持

网友:
好多文献中的传递函数都是直接给出结果,大家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么?
看那么复杂的公式,头大。。。

难道是用KCL,KVL来推导小信号模型??
太复杂了吧
引用 网友C:

是啊,要不然怎么发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