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免费下载文献,求助文献中传递函数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0-03-01):
好多文献中的传递函数都是直接给出结果,大家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么?
看那么复杂的公式,头大。。。

难道是用KCL,KVL来推导小信号模型??
太复杂了吧

楼主:
再顶下 愿能得到帮助

网友:
应该是自己算的吧

楼主:
再求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去哪里查能知道答案?

楼主:
谢谢哈
自己再顶 下

网友:
是不是先仿出来零点和极点位置,然后自己写出来?
但是公式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0-04-13):
应该是从小信号Model导出来的

网友(2011-02-09):
基本上是从小信号模型推导出来的,但是可以考虑适当的简化推导!

网友(2011-11-02):
來看看是甚麼文件!

网友(2013-08-12):
测量的吗

网友:
一般在out应用KCL

网友(2016-06-22):
是非得失城械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在OUT端应用KCL?

网友(2016-11-28):
Three-Stage Large Capacitive Load Amplifie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