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发个电路大家看看可否改进

楼主(2010-03-01):
电压的范围9~28v,所以电压裕度足够,目的要抑制电源波动的影响
之所以最顶层M22 23没有采用低压管,是因为nwell不能承受28v高压,所以cascode都采用高压管
Q1、Q0上面没有层叠一层cascode,主要是启动会有些问题,所以采用M5限压,保证底下嵌位的精度
自己想的,总感觉有点问题,发上来让大家各参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供电不如简单LDO稳压后再供电,也就不需要承受太高电压,电源抑制比也会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为这个稳压源提供基准,要有一定的电源抑制比和一定的精度,这样后面会省一些电路
主要目的是力求电路简单化

楼主:
目前高频的psrr能达到40db,所以电源抑制还好
主要担心启动和电压漂移

网友:
建议翻一下课本,抄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认识我啊?赶快帮我推敲推敲,翻书能找到还费这劲干嘛啊,要力求电路简单、各种条件下能较好工作,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你要psrr好,就要gain大,你这电路一阶放大没啥gain吧。你就按附件那个d类 bgp做一个吧。另外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启动有点问题。m4的source最多就到一个vbe就关断了,可一个vbe并不能保证那个bpg core 里面的1:8 bjt 一定能动啊。建议你在中间那个bjt 上面加个电阻,提高一下启动电压。

A detailed analysis of power-supply noise attenuation in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s.PDF

网友:
就是m17下面那个bjt加个电阻调调。 另外m14 nmos直接接到VDD,小心被esd打死啊,上面要加个电阻。

网友:
来看看,向高手学习!

网友:
m23和m16你最好在看看能不能挡住高压啊。我觉得有点问题,因为下面直接就是1.2v。 你将近27v的压降落在那两个pmos上面,很容易就打死一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哈,我还不晓得你是?我的QQ:38045529
D的结构用不了,第一、管子的gate不能耐高压,bjt的BVceo也最多到18v,第二、没有电流偏置
确实有点担心启动问题,最初核心部分上下都做的cascode结构,启动的时候cascode的两个gate电压都需要上拉或者顶部的下拉,所以下面改成用一个M5对Q1的C端嵌压,抑制电源干扰。
psrr现在相当于单级op的增益,在我的开关频率下有40多个db,应该是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挺担心这个
主要是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太大,如果启动电压高了,怕高压的时候会影响核心电路
按照现在的设计,在28v的时候启动电路也会有纳级的电流流入核心部分了
我想这里留个电阻做option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加个电阻应该ESD万无一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m16承受高压,我用的是40v的器件,不过这里没办法,输入电压最低在9v左右

网友(2010-05-26):
最好先由一个齐纳管稳压,然后再由这个稳定电压对基准模块提供电压。

网友:
上下都做成Cascode的其实挺好的,可以做一个启动电路实现启动时,上面的下拉 和下面的上拉,你有抗40伏的管子可以用,这个不是很难。如果为了避免上拉下拉启动电路带来的不便而带来这么多的问题,那是非常不划算的。电路复杂度也增加不少。
还有你跑过负端也就是地端的电源抑制比没有??貌似这个也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个肯定做不到40DB
你这么大的电源电压范围真是幸福啊。

网友:
I'm a little worried about your start-up circuit.
Because your circuit is only a part-circuit of sub-regulator. If you draw the whole sub-regulator circuit, you might find th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