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中的错误,很诡异

楼主(2010-03-01):
**warning** (D:\synopsys\device_model\h06mixddct02v24.lib:162)  associated with encrypted blocks were suppressed due to encrypted content
  **error** (D:\synopsys\device_model\h06mixddct02v24.lib:164)  unrecognizable data card
  **error** (D:\synopsys\device_model\h06mixddct02v24.lib:166)  unrecognizable data card
  **error** (D:\synopsys\device_model\h06mixddct02v24.lib:168)  unrecognizable data card
  **error** (D:\synopsys\device_model\h06mixddct02v24.lib:170)  unrecognizable data card
  **error** (D:\synopsys\device_model\h06mixddct02v24.lib:172)  unrecognizable data card
  **error** (D:\synopsys\device_model\h06mixddct02v24.lib:174)  unrecognizable data card
  **error** (D:\synopsys\device_model\h06mixddct02v24.lib:176)  unrecognizable data card
  **error** (D:\synopsys\device_model\h06mixddct02v24.lib:177)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关键是换另外一个库就可以,而这个库就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好像很明显么,库中出现了软件不认的东西,好好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我用的库有问题,换了一个CSMC06的库就好了

网友:
额。。。不是很诡异啊

网友:
大惊小怪, 小题大作

网友:
你是不是用一种软件编辑完了 又复制到另外的软件比如记事本里了? 这样会有乱码,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把h06mixddct02v24.lib这个文件发上来,我看看。

网友(2010-05-15):
你是不是用一种软件编辑完了 又复制到另外的软件比如记事本里了? 这样会有乱码,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个很对,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