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波移相问题

楼主(2010-03-01):
最近搞一个项目 要用到方波移相电路 弄了一个多月了 没有进展啊 愁啊!!!!
要求如下:
            方波占空比50%
            频率范围100HZ到500kHZ
            输出移相90度占空比50%的方波

望高手帮帮忙 都愁死小弟啦 谢谢

网友:
搞一个四倍频锁相环,然后分频组合.

RC移相只能用于固定频率.倍频数和分频组合控制移相角.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哪位高手出来讲讲呢

网友:
哪位高人,可以指导一下吧?

楼主:
四倍频锁相环?是不是太复杂了 好像用两个与非门 就能把方波变成两路正交的方波信号。只是不记得电路了

网友:
Try DLL (4 delay cell)

网友(2010-06-09):
用个4046锁相环,把推荐的VCO用的一个电容用两个对地的替代。仔细分析这两个电容上的波形就知道答案了。提示:要用电压比较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