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能覆盖率怎么统计的?

楼主(2010-03-02):
功能覆盖率怎么统计的?一般都统计行覆盖率,状态覆盖率,条件覆盖率,不知道怎么统计功能覆盖率

网友:
列一下你的设计都实现了那些功能
仿真的时候确认一下那些功能被覆盖到了不就是功能覆盖率了吗,有那么难理解吗??
当然一个设计实现的功能可能非常多,但是总是有限的,总能够列完吧,供参考

楼主:
这有主观的,应该可以用工具统计功能覆盖率的,是用sva吗?断言

网友:
可以先定义、例化一堆描述功能点的covergroup
再在仿真器中打开view covergroup选项
就可以自动收集规格覆盖率了

当然,先手写一个list,再手动收集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2012-04-12):
你使用的是vcs吗?目前我也在学习怎么使用vcs的命令去查看各种的覆盖率,求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