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项目

楼主(2010-03-02):
刚开始学集成电路设计相关知识,想做一个CPU设计的小项目,从编写verilog hdL 代码,到用modelsim功能仿真(这里已完成),  再进行综合,布局,布线,请问要如何着手下去,下面的各阶段用什么软件比较好???(最好是window平台,网上可以免费弄到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可以分两个方向进行:
第一条路:买个FPGA,把你的cpu放上去,想办法测试,并且应用;
第二条路:ASIC路线
主流的EDA工具都是linux/Unix下面的。
dc综合;
PT timing分析;
ICC 布局布线;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
Use FPGA tools and platform

网友:
“Use FPGA tools and platform”楼上说的很对。ASIC路线不切实际。

网友:
还是FPGA是一个经济又高效的方法啊

网友(2010-04-04):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使用的是quartus软件。。。。楼主有兴趣可以站内联系

网友:
能用quartus仿真然后下到fpga里就不错了,synopsys Cadence不是什么人都机会用的

网友:
用FPGA做的话,体会不到设计的真实转化过程,而且设计一个复杂的CPU需要一个团队,有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慢慢来吧

网友:
既然是学习流程,可以自己做全套。但是最好有人指导,尽可能采用专业流程,这样效果才更好

网友:
用modelsim仿真,再用dc综合,版图用cadence,这是asic的方法,可以先做个简单的八位或四位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