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放大器如何测试?

楼主(2010-03-02):
谦虚请教TI工程师,隔离放大器的测试原理和方法。
量产测试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ATE。

先谢谢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呵呵,不是很明

楼主(2010-04-28):
没有想应啊!

网友:
有什么要测试的呢?
学习一下。

网友:
1# tjukb [

放大器型号?重点测什么参数?

楼主(2010-08-31):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这里没能及时回复,十分抱歉。放大器型号:TI_3656,3650,ISO201,重点是除了噪声,温度外的全参数。

网友:
你测试的条件未必和datasheet上给出的一样,一般都低于其指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