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仿真问题

楼主(2010-03-02):
用ise做的
在behavioral simulaiton阶段,波形是正确的,如下面这张图

behavioral simulation 波形图

behavioral simulation 波形图

但是在post-map和post-route simulation阶段,波形就错了

post-map 波形图

post-map 波形图

post-route 波形图

post-route 波形图

我也不知道具体错在哪里
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
应该是器件延时和路径延时方面的问题吧,还有不定态呢。看看你的testbench里面给的激励和设计中的时序关系满足不满足。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设计本身的缺陷,前仿时不会有问题,但不能综合或者综合有错误,这样后仿必然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