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上电顺序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大家好,我在一篇文章上看到FPGA上电时应该内核先上电,外围后上电。请问一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
正确,防止内部电路反馈,烧坏芯片,不过现在一般的FPGA外供电并不严格需要这样,关键看数据手册都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了,ALTERAL的器件资料里Hot-socketing那一栏里确实有这方面的信息,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3-12-20):
回复 网友A:

    You can power up or power down the VCCIO and VCCINT pins in any sequence. The power supply ramp rates can range from 100 ns to 100 ms.

网友(2016-10-15):
回复 网友B: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是在关注FPGA的上电先后顺序,能否再清楚的指点一下

网友:
看手册,如果有要求,datasheet上会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