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离散sigma delta ADC为什么收clockjitter影响比较小?

楼主(2010-03-03):
离散sigma delta ADC为什么受clockjitter影响比较小?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连续的东西,有所谓的转态 及暂态
但非连,当然就只关心它的值啦....
话虽如此 但它的操作速度要提高将会有问题...

网友:
连续的东西,有所谓的转态 及暂态
但非连,当然就只关心它的值啦....
话虽如此 但它的操作速度要提高将会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是不对的。。

--------------------
有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的,教科书中 应该也有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多paper都提到这点。你说的那篇paper分析比较细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