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顶层用生成语句例话1024个模块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10-03-03):
在顶层用生成语句例话1024个模块会不会出问题?比如扇出不够,导致信号线边沿变化时间加长等?
有什么办法解决的?我可以把数据在有效的时候才送进去,但是时钟一直存在,那么这个时钟就会出问题了
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
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
综合工具有扇出最大数的控制,超过了它会自己推一把。你例化了跑跑不就知道行不行了。
时钟一直有效会出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什么电路需要一下例化1024个器件?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1024个模块,好多啊。考虑是否能把某些模块合并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