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放大器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初学模拟电路,有问题求助。我在AC扫描放大器(最简单的栅漏短接的有源负载放大器)时增益带宽时,增益为什么是负值?希望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因为gain是用20logA去算的...so, if A<1...它就是负

我没有灌水

网友:
增益是按分贝值来表示的,如果是负值,仅仅是表示电压放大倍数的数值(绝对值)大于0而小于1,并不是负数。而对于栅漏短接的有源负载放大器来说,电压放大倍数肯定是负数,但这里的负号是表示输入输出电压是反向的。至于电压放大倍数的数值处于0和1之间(即增益的分贝数小于0),是因为电路参数的具体设计问题,可以慢慢改参数仿真,自己慢慢琢磨和学习吧

网友:
感谢楼上帮助像我这样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