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ar MAXII系列CPLD 可以支持 SignalTap吗

楼主(2010-03-03):
是不是因为没有RAM,不可以支持啊?
如果我需要调试怎么办?

网友:
应该没有办法支持,如果有多余的接口,可以引出做测试点。其实通常情况下,仿真做的好点,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关键是测试激励要与实际电路相符

网友:
需要内存,无法支持

楼主:
谢谢 第一次使用CPLD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0-06-06):
应该不行,看看手册啊

网友(2010-11-16):
我也希望能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