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与时序仿真

楼主(2010-03-03):
自己做了一个工程,静态时序分析的结果CLK信号的SLACK是负值(-7.399ns),书上说该值是负值时说明时序不对,但是我感觉时序仿真的结果是对的。是不是时序仿真波形正确就不用管静态时序分析的结果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还是应该认真找找原因的,静态时序分析比较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时序仿真,不是功能仿真啊?

网友:
STA is signoff tool
dynamic simulation can not cover .

网友:
静态时序仿真的结果才有权威性吧,我们老实说要更在乎静态时序仿真的

网友:
静态时序分析正确是必要条件。

网友:
你确认你约束没问题吗?

网友:
看楼主的情况应该是STA的约束没加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