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PLL RMS phase error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在计算PLL RMS phase error时,积分的上下限怎么定?跟环路带宽的关系怎样?谢谢

网友:
基本上是从低频处开始 到信号带宽,比如从1kHz 到4MHz 跟所处理的信号带宽由关系。

网友:
我来引用一下我在书上看到的一种说法:" the lower limit is set by the bandwidth of a frequency error correction algorithm, which is typically adopted in the digital base band subsystem. The upper frequency is set approximately by the signal bandwidth. In practice, a phase noise at frequency offsets larger than the channel bandwidth has a negligible impact on detection loss"

楼主:
我来引用一下我在书上看到的一种说法:" the lower limit is set by the bandwidth of a frequency error correction algorithm, which is typically adopted in the digital base band subsystem. The upper freque ...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是哪本书?谢谢

网友(2014-03-10):
请问能帮忙分享一些关于RMS结构的资料不,604483778@qq.com
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