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post-route simulation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仿真的时候,在某个时钟上升沿时候,输出从00变成3A(我随便举个例子),那按理说应该直接跳变的呀,即二进制的表现是:00000000变成00111010

但现在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很奇怪,虽然是变成3A,但在之前极短的时间内,仿真出来的波形是相当于1位1位的变化,即00000000变成00100000,再变成00110000,再变成00110010。。。就是说从0变成1是一位一位变的,这个变化的阶段时间很短,是在小于0.1ns里完成的。。。。
有什么办法使得从00变成3A是一下子全部变化的呢?

网友:
后仿真时考虑到线延时的仿真,考虑线延时就会使得各个触发器输出的路径延时不一样,所以就出现了不同时变化的情况,只要在采用他们的时候数据都稳定了就满足时序要求了,不会引起什么后果的,要是你想让他们同时变化,那就让他们的走线长度以及单元延时都要做到一致,估计需要手工画了才能接近吧,完全一样的情况只会出现在功能仿真阶段吧。

楼主:
好的,谢谢

2# sunsi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