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禁止区域内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请问用什么方法或命令可以禁止ICC在某个设定的区域不走线?谢谢了

网友:
route guide。自己找找。

网友:
在该区域放置route guide

楼主:
多谢,搞定了!!

网友(2010-04-13):
icc 里,我遇到个奇怪问题,
ram本身就有metal1-4的 blockage,另外又在ram上加了route guide,禁止metal1-4,
但ram pin连接时,没有从旁边绕走,而是从ram上穿过,造成短路,icc verify也能识别短路,但就是没改掉。

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加的对么。。。。或者别的地方也已经堵死过不去了?
或者这个pin是ram两侧都有的?

网友:
加的route guide没问题;也不拥塞,placement 才60%。

是几块ram共用的信号线、地址线...而这块ram位置不好,需要绕线出来(出pin位置不拥塞),
而问题是icc不肯绕,直接从ram上走的,线当然短些。

icc有没有类似的控制:soft rule,hard rule,rule的优先级,绕线最大长度 等等??

网友(2012-03-16):
请问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