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dc的问题--为何会有unmap的reference

楼主(2010-03-03):
读入所有design后,current_design TOP,然后compile
这时候report_reference -hier,发现有unmapped design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检查过了,这个unmapped design 没有dont
touch 属性。
这时候如果直接把current_design 切换到 unmapped的这个design,compile,可以直接
map。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unmapped呢? 谢谢

网友:
pls run check design

网友(2012-08-03):
回复 网友A:

    答非所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