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hipscope

楼主(2010-03-03):
最近在学习使用chipscope,在网上下载了一些资料,照着做总是不成功,出现如下错误:
ERROR:ChipScope: One or more invalid signal connections detected.
ERROR:ChipScope: Double-click the chipscope_test5.cdc icon in the sources window to edit and fix the CDC project.

而且我的时钟连接总是红色,

楼主:
忘了说了
我用的是spatan 3A xc3s200A
xilinx官网上说的是ChipScope Pro 支持Spartan-3A 延伸系列
看来还是我哪里没有搞明白,请各位指教!
我用的是ise11.1 suit

网友:
你是用综合后插入的办法吧?网上很多资料都是错的,建议直接看官方的userguide。

网友:
时钟加错了吧?

网友:
ise是器件的软件吧
你看看你用的器件
对应发布的ISE的版本吧
不要是软件版本不支持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