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保证仿真结果的可信性?

楼主(2010-03-03):
最近刚做完个项目,验收的时候人家问了个问题:结合基准源温度特性的仿真为例,说明如何保证仿真结果的可信性?
以前没接触过这种问题,直接问住我了,请高手帮忙,多谢啊。

网友:
最近刚做完个项目,验收的时候人家问了个问题:结合基准源温度特性的仿真为例,说明如何保证仿真结果的可信性?
以前没接触过这种问题,直接问住我了,请高手帮忙,多谢啊。
引用 网友A:

流片出来测测喽。
一致就是可信性高
不一致就是可信性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流片出来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现在就是只到仿真这步,怎么保证仿真结果的可信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流片出来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现在就是只到仿真这步,怎么保证仿真结果的可信性?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告诉他,无法保证!

楼主:
或许你是对的

网友:
1。fab的model
2。电路的理解
3。mote carlo
4。再不信,换人做

网友:
仿真不能保证什么,只有强壮的设计理论能够保证。

网友:
真是个好问题

基准温度特性,考虑哪些因素会影响温度系数,有些因素可以在仿真的是很引入,可以来看看对温度特性的影响
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可以看看对基准输出电压的影响

楼主:
真是个好问题

基准温度特性,考虑哪些因素会影响温度系数,有些因素可以在仿真的是很引入,可以来看看对温度特性的影响
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可以看看对基准输出电压的影响

能详细点么,我仿温度特性就是T从-40扫到120得出vref的曲线,有什么因素会在仿真中引入呢?

楼主:
这个意思是不是指在电压波动和5个工艺角的情况下都满足要求?

网友:
好像不是这样做的吧

网友:
说点个人的看法。
1. 从电路来说,合理的电路架构,必要的负反馈机制,能减少电路各个器件参数的离散所带来的影响。
2. 从仿真来说,适当的留有设计余度,该范围内的变化不致影响到输出信号的性能。
3. 从设计人员来说,正确的经验引导,尽可能多的考察各种情况的影响诸如电压、温度、版图工艺。
以上三点怎么看怎么像忽悠,没说到正题上。多说一句,不要抱着一次流片就成功的心态去设计电路。没有失败的经验算不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