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CPU复位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大家好,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Arm9的CPU的复位信号是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对地电容组成的RC电路,之前还有一个RESET按键电路,通过高电平接通NPN管来对复位电路的电容进行放电产生电压复位信号,大部分板子工作都正常但有几块板子上电不起动(RESET有有问题),但是我在查上电源的同时用示波器测电容上的复位信号时系统却能启动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