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求助

楼主(2010-03-04):
最近做了一块EP3C的FPGA板子,出现了1.2V内核电压和地之间,2.5I/O口电源与地之间短路的现象,板子焊接前测试没有短路,FPGA芯片是行货,而且已经更换了几次,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劳烦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画板时,电源与地引脚关系对应错了,查查原理图吧

楼主:
FPGA芯片正常工作过了。前天都按要求输出高低电频了的。昨天一上电十几秒就烧了

网友:
不太懂哦

网友:
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肯定是你板的问题。仔细处理一下电源电路吧。

网友:
电源电路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FPGA上电前,先检查VCC_IO VCC_A VCC_D VCC_INT是否和地短了或者供电错误。若是,就不要上电了。检查供电网络。
另外,上电后立刻手摸FPGA, 发烫的话,迅速断电。

网友:
把电源滤波电容拆下来,测测看。很可能是某个电源滤波电容短路了。

网友:
请务必牢记每次实验,都要将未用的管脚定义为“As inputs, tri-stated”(或
者””As input tri-stated with weak pull-up resistor”) (菜单: AssignmentsÆDevice,
按”Device & Pin Options”进入对话框,打开”Unused Pins”标签页并选择“As
inputs, tri-stated”) ,若定义为“As outputs, driving ground”或”As outputs, driving
an unspecified signal”,则可能会损坏 Flash 芯片或 FPGA!因为如果 FPGA 的
未用管脚定义为输出并且驱动地(”As outputs, driving ground”) ,则 Flash 的片
选(CS#)和输出使能(OE#)管脚都为低电平(有效状态) ,Flash 的数据线
会输出并驱动地,电流大大超过其正常工作电流。另外,若用*.tcl 文件来配置
管脚,则需有“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RESERVE_ALL_UNUSED_PINS
"AS INPUT TRI-STATED"”语句.

我的EP3C25的板子,手册上还有这么一句

网友:
电源电压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