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电阻问题

楼主(2010-03-04):
一个10K电阻 想用poly来做,是做成蛇形好,还是分成一段一段的?现在是分段25做的,W=2.04um,L=63.24um,poly电阻的方块值是13 谢谢!

网友:
关注。不好说。我觉得这不能单拿出来说。得看具体情况

楼主:
谢谢 现在分25段 接触电阻会不会太大 两个孔并联后的电阻是6.5欧

网友:
It's OK.   contant resister is 25X2X6.5=325ohm  << 10K ohm  , normally this poly resister
deviation is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