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modelsim的仿真用Verilog可以,用VHDL就不行

楼主(2010-03-04):
我是这样做的
1、编辑modelsim根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将; Veriuser = veriuser.sl 更换为Veriuser=C:\modeltech_6.5\win32\novas_fli.dll
2、将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fli54\WINNT下的novas_fli.dll 拷贝至C:\modeltech_6.5\win32中
3、将C:\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fli54\WINNT下的novas.vhd拷贝至工程所在目录
4、打开modelsim,在工程所在目录新建一个novas的LIB,然后编译novas.vhd文件。
以上4步对Verilog和VHDL都是一样的
对VHDL而言,5、6步要这样做:
5、在testbentch中增加library novas;use novas.pkg.all;
6、在testbentch中添加
  debussy_debug:process
  begin
    fsdbDumpfile("**.fsdb");
    fsdbDumpvars(0,"顶层文件名(有testbench的话即为testbench名)");
    wait;
  end process debussy_debug;
对Verilog而言,5步要这样做:
在testbench中添加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wave_test.fsdb");
   $fsdbDumpvars;
end
现在的问题是,用Verilog的就可以,用VHDL的就不行,用VHDL的报错如下:
# ** Warning: (vsim-FLI-3159) Failed to find foreign function 'fliparseVariableInFile' in FLI object file "C:\modeltech_6.5\win32/./novas_fli.dll".
#         Region: /
# ** Fatal: (vsim-3274) Null foreign subprogram pointer (19).
# Either this version of vsim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ompiled
# version of the libraries that were loaded or a required shared library
# was not loaded. Please recompile the libraries with -refresh or make
# sure you specify the required shared library to vsim.
帮我看看是哪步做得不对?

网友:
use work.pkg.all;    -- add to the top module

        wave1 :  process
         begin
          fsdbDumpfile("wave.fsdb");    -- file_name
          fsdbDumpvars(0,"a8259top");   -- module name
          wait for 310000NS;
        end process wave1;

楼主:
use work.pkg.all;    -- add to the top module

        wave1 :  process
         begin
          fsdbDumpfile("wave.fsdb");    -- file_name
          fsdbDumpvars(0,"a8259top");   -- module name
          wait for 310000NS;
        en ...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

网友:
帮你dd,随便赚点积分。

网友: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2010-09-28):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搞了好几天都没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1,可以把提示信息 Warning: (vsim-FLI-3159) Failed to find foreign function 'fliparseVariableInFile' in FLI object file "C:\modeltech_6.5\win32/./novas_fli.dll". 在goolge中搜索;

    2, Either this version of vsim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ompiled
# version of the libraries that were loaded or a required shared library
# was not loaded. Please recompile the libraries with -refresh or make
# sure you specify the required shared library to vsim.
        看说明是 你编译的lib和你的vsim不兼容,可以重新编译一下原文件,右击库,选择refresh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

网友(2011-04-09):
有人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2011-07-11):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搞好了没有,tmd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Debussy在哪可以下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论坛就有

网友:
搞定了这个问题,用vhdl不行,是跟那个novas.vhd有关。你搜索一下博客,具体的忘了。

网友:
你把novas.vhd换成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package pkg is
attribute foreign : string;
procedure fsdbDumpfile (file_name : in string);
attribute foreign of fsdbDumpfile : procedure is "fliparseTraceInit ./novas_fli.dll";  procedure fsdbDumpvars (depth : in integer;  region_name : in string);
attribute foreign of fsdbDumpvars : procedure is "fliparsePartial ./novas_fli.dll";
end;
package body pkg is
procedure fsdbDumpfile(file_name : in string) is
     begin
         assert false report "ERROR : foreign subprogram not called" severity note;
    end;
procedure fsdbDumpvars(depth : in integer;
                    region_name : in string) is
     begin
         assert false report "ERROR : foreign subprogram not called" severity note;
     end;
end;
entity novas is end;
architecture novas_arch of novas is
   attribute foreign : string;
  attribute foreign of novas_arch : architecture is "fliparseCommand novas_fli.dll";
begin
end;

网友(2013-09-28):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
fliparseVariableInFile我删除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4-04-11):
回复 楼主:

网友(2014-05-29):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debussy meaning .  modelsim does verilog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