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型电源比DC-DC的好处在哪啊?

楼主(2010-03-04):
看到有的射频电路用CP作为电源有点难以理解,射频不是对噪声要求不是比较高吗?CP的噪声特性还不如DC-DC呢,难道就因为少个电感?

网友:
May be EMI concern

楼主:
就是说没有了电感EMI更小?
可是好像输出纹波应该更大啊,是不是说对辐射的要求比对供电纹波的要求高?

网友:
是的,电感型DC-DC辐射的高次谐波会严重影响;
对噪声要求高的意思并不一定是要求电源的纹波小,更多时候是指信号端的噪声

网友:
charge pump不需要补偿  外围元器件少而且小   可以做比较高频率   适合与RF 天线 switch集成到一起做power supply
当然EMI也是一方面。

网友:
cp can used as power? never heard of it

网友:
正在看charge pump
加油

网友:
1. charge pump use Cap not inductor
2. emi small

some cell phone use high volt LDO becuase it use linear , don't need switch circuit

一般來說如果 gain=2  效率會低到 40%
但是如果 1~1.5 應該都有 80%

你的 charge pump 內部 mos switch 是否同時on
一般設計會斷開
還有 mos rds
不知道你的 charge pump 輸出電流多大 ?

网友(2010-07-11):
CP一般电流做不大

网友:
不懂啊,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
少電感在成本上差很多

网友:
     可能設計上對功率及熱方面要求較多?!

网友(2010-09-08):
高手云集呀,学习了

网友(2011-06-08):
对于CP来讲,输出电流小于10mA可以做到芯片内集成。10~300mA可以用片外陶瓷电容。
输出电流再大的话,一般会考虑电感型DC-DC。
对于电磁辐射来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
(1)CP比电感型DC-DC在辐射干扰上要小很多。
(2)CP和电感型DC-DC相同之处为:两者都是开关电源转换器,开关都会带来谐波噪声,会通过传导干扰影响其他电路。
这是鄙人的一点理解,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
帮顶  不懂啊,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A(2011-09-09):
受教了,自己本人接触的项目以使用CP居多

网友(2011-11-14):
gain much from all your discussion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自己本人接触的项目以使用CP居多

你好,怎样可以把CP的输出电流做大吗?是要一直加大CP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