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ndence Spectre的一个小问题(急)

楼主(2010-03-04):
小弟使用Cadence中的Spectre对一个电荷泵系统进行tran(瞬态)仿真,时间为30ms,精度为liberal(最低),可是仿真速度过慢,6个小时才仿了1%,计算步长都到fs级别了……
求教各位大神:如何在Cadence Spectre下瞬态仿真中设置仿真步长,例如10ns计算一次……
大神们若有其他方法可大幅提高仿真速度,请不吝赐教!小弟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网友:
请考虑 30ms 对 charge pump 的模拟而言太长了

网友:
spectre里面有options可以设置的,个人经验仿真长时间可以考虑用HSIM,在前29ms设置较低的精度,而在最后的一秒采用conservative,liberal的仿真经常会出现问题,比如莫名其妙的振荡

网友(2010-04-23):
唯一问题,说明你电路里面出现振荡回路了,或者说是你把振荡电路也一起放进去跑了??否则不会那么慢!如果是把振荡电路包含在里面,建议改成振荡激励源去仿真
另外,30MS对于模拟仿真确实有点长,尤其是如果里面有振荡回路的话。还有就是把电荷泵容性负载减小能够用较小的仿真时间去验证电路

网友:
fs级别已经到1000GHz了,如果你的设计中没有GHz这么高的频率,多半是llxbsdu 所说的电路自激。

网友(2010-09-16):
不要仿那么长时间~

网友(2011-10-26):
这个还是要看前面信号的频率   不过一般candence的tran仿真都是几十us就足够了  30ms确实有点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