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nopsys VIP

楼主(2010-03-04):
synopsys VIP一定要用vera吗?有veriliog的实例化,需要怎么的设置才可以使用?

网友:
设计和tb可以用verilog,vip提供了verilog的wrapper,就是你说的可以用verilog的实例化。
起vcs时加-vera,
tb里面用到那个模块要把相应的文件include进去,就可以调用其中的task。
其他的设置忘了

网友:
新版本什么都支持的。

网友:
我现在就是在用SYNOPSYS的新版本啊,但是用VERA时仿真总是失败,版本不一致会产生问题吗

网友(2014-10-09):
希望以后有机会使用VIP。

网友:
看synopsys vip  manual,跑几个examp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synopsys vip manual吗?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呃。有的话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designware VIP是vera开发的  discovery VIP是verilog开发的

网友(2015-12-29):
synopsys里面的文档都告诉你怎么做了,你仔细看看vcs的manual,加几个选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