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阻抗控制

楼主(2010-03-04):
特征阻抗是入射波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或反射波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传输线的延迟和特征阻抗是由所用的PCB印制线的横截面几何形状和绝缘材料计算得到。
由于受PCB印制线制造时诸如最大绝缘厚度和最小印制线宽度的制约,电路板通常在40~75欧姆范围内控制特征阻抗。 器件的输出电阻一般10几欧姆左右,因此始端串联匹配时电阻一般选33欧姆左右与走线的阻抗匹配。
1)
在进行阻抗计算时,需要考虑半固化片和芯板种类。 PCB生产厂家的PCB采用两种介质:芯材和半固化片。芯材和半固化片的交替叠加构成PCB板。
2)
芯材是两面附有铜箔的介质,有十几种规格:0.1mm0.2mm0.3mm0.4mm0.5mm0.6mm0.7mm0.8mm0.9mm1.0mm1.2mm1.5mm1.6mm2.0mm2.4mm。各种规格的芯板除去铜厚后,介质的厚度如下表:

2  各种芯板的介质厚度
芯板规格(mm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介质厚度(mil
1.18 5.12 9.06 12.99 16.93 20.87 24.8 28.74
芯板规格(mm
0.9 1 1.2 1.5 1.6 2 2.4
介质厚度(mil
36.61 44.49 52.36 56.3 60.24 75.98 91.73
注意:在进行阻抗控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芯板的厚度中包含了铜箔的厚度。

3)
半固化片有108021167628三种,1080的厚度为3.0mil2116的厚度为4.2mil7628的厚度为7.0mil,可以选择任意片数,组合使用。出于生产上的原因,除芯板之外的每层介质至少选择两片以上的半固化片进行组合。由于半固化片在受热层压期间,会出现流胶的现象,使得介质的厚度变薄。因为流胶后1080的厚度变为2.5mil7628的厚度变为6.5mil,当选用较薄的介质厚度时,应特别注意这种现象。
层间厚度指的是介质厚度(不包括铜箔厚度),其中2-34-56-78-910-11间用的是芯板,其它层间用的是半固化片。

5)
阻抗控制在钻孔层的填写必须使用标准库。层叠结构使用标准库layer;单线阻抗使用标准库Sin-impedance;差分阻抗使用标准库Dif-impedance
3.5.3
信号质量测试需求
1)
熟悉硬件设计方案及单板上的关键信号,明确哪些信号是SI 的测试重点(信号质量测试、时序测试、IBIS模型验证)。

2)
PCB布线阶段就要求开发人员预留关键信号的测试孔,同时在板上各部分均匀地布上适宜数量的地孔以方便测试。
3)
因为传输线效应的影响,探针的位置和需要测试的管脚位置越远,波形相差就越大。 首先选择探头直接搭在接收器件信号的IC引脚上测试信号(不会引起短路),对于BGA及细小管脚的SMT器件引脚,则选择最靠近接收器件信号管脚的信号线上的过孔(或测试孔)进行测试,对这一类信号应该在接收芯片附近留有过孔(或测试孔)以方便测试。
4)
对有同步时序测量要求的网络,因为时钟信号是同步时序测试的参考点,为了方便时序测试,应同时在发送和接收器件的时钟信号管脚附近放置测试孔,以便测试信号的相关时序参数。
5)
对有阻抗测试要求的单板,在PCB设计时建议在控制阻抗的信号层的空白区布1根(单线)或2根(差分线)大于4inch的线,并用SMA插座引出以便测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