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bandgap的温度扫描曲线的PPM如何计算

楼主(2010-03-04):
下图是1.2V bandgap , -40C到125C的温度仿真扫描,好像没看到有人仔细的说明过这个PPM的计算公式,或者取温度范围曲线上斜率最差的一点?谢谢

网友:
PPM=1e6*(△Vmax/△Tmax)/Vo, at Vo del(V)/del(T)=0.
So, PPM in this picture is  1e6*(1.2093-1.2067)/(125+40)/1.2093=13.03

网友:
非常感谢,让我也了解了计算PPM。

网友(2015-10-29):
多谢了,基础的问题问得少,找到答案不容易

网友A(2021-08-13):
找到最大值对应的坐标点的hspice语句该怎么写呢?

网友(2022-05-24):
引用 网友A:
找到最大值对应的坐标点的hspice语句该怎么写呢?

.measure dc vmax MAX v(OUT2) from -40 to 120

网友(2023-07-18):
这里是除以vref的平均值?  我看1楼是除以vref的最大值

网友:
是平均值

网友(2024-07-18):
下边分母的电压,有说用标称值的,有用最高点峰值的,也有说用平均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