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管驱动端信号的上升时间

楼主(2010-03-04):
在BUCK开关电源系统里,众所周知,开关管驱动端信号的上升下降速度快,可以提高系统效率,但是太快是否会出问题呢?最近一个案例就是,量测电源各部分的波形都在正常,但是系统总是没办法正常工作,后来在开关管的上管栅源极之间加个电容就OK了,上升时间变大了,但是系统反而稳定了,这是为什么呢?请高人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May be  system compensation issue.

网友(2010-06-11):
“系统总是没办法正常工作”什么意思?开关管,变压器,输出,还是反馈。

网友(2010-07-11):
是系统纹波比较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