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高手一个低通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0-03-04):
问高手一个低通滤波器设计

如何设计一个中心频率19.2KHz,2倍谐波被有效抑制,DB大,相位小的低通滤波器?
对照一些滤波器设计资料用K型,m推演型,巴特沃斯,切比雪夫,逆切比雪夫也简单的仿真过
效果不是很理想

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你用的是lc吗?

网友:
有一本书,可以看看,叫现代滤波器设计。还有仿真的时候要注意很多的细节,包括源匹配,负载匹配等,另外一个是你的q参数

网友:
若是Q值不够好,就改改结构

网友:
想简单点就用filter solution直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