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ASTRO stream out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astro导出GDS的时候出现如下warning:
Warning: 'RNG' can not find child cell 'INVX1' (MWSTRM-062)
……

好象用到的所有标准单元都提示不能找到
然后另打开一个astro把GDS再导进来,就看不到各个标准单元
用calibre对导出的GDS做DRC时也报错:
ERROR:cell INVX1 is reference but not defined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用的是smic.13的库

先谢谢啦!

网友:
STD cell没导进来呗,检查你的标准单元库路径,名称。

网友:
你导出时当前Cell里的FRAM信息完全,导出后GDS文件找不到标准单元?

网友:
如果你在P&R时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极有可能是你引用的STDcell astro library 没有CELL view(GDS)的原因.

楼主:
PR时没有问题,有CELL view,打开底层视图都可以看到各个标准单元内部的东西

网友(2010-04-21):
找到标准库的gds,新建库倒进去,然后将这个库作为参考库把GDS倒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2010-05-24):
cell master INVX1 没有导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