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源上MOS管发热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各位大虾:
      最近做了一个板子,板上采用LTC1736IG开关电源,MOS管选用Microsemi公司的APT24F50S,驱动电流设计为20A左右,输出电压1.1V,输入电压5V,电感1uh,在实际板卡上测试,发现上MOS管发热量很大,预估温度在100°左右,请问开关电源上MOS过热的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解决。
    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是用buck电路么?
驱动电流设计在20A..芯片的驱动电流能达到这么高?
一般MOSFET驱动电压为1.5A 最大, Ids才是20A吧.
发热很大一般是.
1.门级损耗. 如果开关频率太高而且Qds太大的话损耗是相当大的.

网友:
了解一下,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看了一下器件手册,芯片最大电流的确是可以达到20A,后来看了一下MOS管的VGS居然有4V,而电源芯片的TG管脚最大电压输出5V左右,导致MOS没有快速导通而功耗过大,更换了一个阈值电压为1.5V的MOS管,问题解决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0-06-11):
1。可能是开关频率过高,单位时间内的上升及下降延太多。2。可能是20A的电流太大。MOS管的导通电阻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