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J750能不能限流?测试时可否用外接电源?

楼主(2010-03-04):
我们现在测试芯片,不能正常进行,因为会超产生的急ns的电流太大。J750保护而自动停机,但是我们的芯片又是需要这么大的短暂电流的,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If you mean the power, I will suggest you can connect two DPS together to double the power, or use a Buck DC to DC IC to supply such a big current. In this situation, unless your IC need more than the max voltage * max current of DPS. You don't need an extra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