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做驱动开发是不是先得学汇编语言

楼主(2010-03-04):
如上题

网友(2011-03-25):
也可以学,但是一般学了比较理解硬件基础。不学也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

网友:
搞懂计算机的体系架构,用的时候现看就行

网友:
一般驱动不会用assembly,不过不能不知道。

网友(2011-04-25):
不用吧,应该要看开发的驱动属于哪个层面吧,不过一般C就可以应该